[有问必答] 时钟问题

楼主(2023-03-27):
IC启动的时候会初始化堆栈,向量表以及系统时钟等,最后会进入main;
这里在进入main之前,会初始化HSI作为时钟(即系统时钟初始化);
那么在初始化HSI之前,会初始化堆栈和向量表;请问这时时钟系统在运行吗?
若没有时钟,那堆栈和向量表初始化的代码能跑吗?
还是说系统上电会CODEROM来初始时钟????求解啊

网友A:
系统上电HSI是默认时钟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上电HSI是默认时钟运行的。

也就说,我在main里面不理会时钟系统,写流水灯控制的程序(当然这里会打开IO的时钟使能)(当然这里不够严谨了,比如还有延时等问题,暂时不考虑这些问题),一样能运行代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说,我在main里面不理会时钟系统,写流水灯控制的程序(当然这里会打开IO的时钟使能),一样能运行代码 ...

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