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LAN8720初始化不过

楼主(2023-03-27):
STM32H743VGT6+LAN8720,硬件软件复位后,正常读取ID,初始化后读取特殊寄存器判断连接状态,一直是LinkDown,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A:
MII还是RMII, 看对应的信号的时钟正常不正常呢。

网友B:
除了楼上坛友的问题,还要一个重要问题,你的复位是IO单独控制的还是和MCU的公用,不管那种玩法,复位后等待1秒再操作试试是否正常。

另外就是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low操作试试。

网友C:
相关GPIO管脚,速度等级初始化为Low,是ST的Bug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I还是RMII, 看对应的信号的时钟正常不正常呢。

RMII,时钟正常的。读寄存器也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坛友的问题,还要一个重要问题,你的复位是IO单独控制的还是和MCU的公用,不管那种玩法,复位后等 ...

复位单独控制。我等待1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坛友的问题,还要一个重要问题,你的复位是IO单独控制的还是和MCU的公用,不管那种玩法,复位后等 ...

复位后等待1S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个新问题、协议栈用的NetxDuo。连接的时候不能使用IROM2(ADDR:0x8100000 SIZE:0x80000),否则协议栈无法正常工作,ping都过不了,这是芯片BUG吗?另外能ping通之后,偶尔对丢一两包ping过程的数据包,是不是协议栈我没有移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关GPIO管脚,速度等级初始化为Low,是ST的Bug吗 ?

降低布线效果不是特别好时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后等待1S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个新问题、协议栈用的NetxDuo。连接的时候不能使用IROM2(ADDR:0x8100000  ...

使用IROM2(ADDR:0x8100000 SIZE:0x80000)怎么理解,是程序超过了1MB后进入这个地址,还是将这个地址区做app了。

丢包和ping不通也有可能是MPU/Cache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IROM2(ADDR:0x8100000 SIZE:0x80000)怎么理解,是程序超过了1MB后进入这个地址,还是将这个地址区做a ...

工程默认勾选了片上FLASH,一共块,第一块地址0x08000000,第二块地址0x08100000。需要取消勾选第二块才会ping的通。默认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IROM2(ADDR:0x8100000 SIZE:0x80000)怎么理解,是程序超过了1MB后进入这个地址,还是将这个地址区做a ...

我这边将收发缓存和收发描述符定义在D2域SRAM3,这部分的SRAM设置为如下图。这样设置应该没问题把,我看大佬的好像也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硬汉大佬。VGT6的FLASH只有1M,分成了各512K的两块,起始地址没有找到资料查询。但是CubeMX创建的工程分了两块,每块512K,起始地址分别是0x8000000和0x8100000。直接改成2M。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大佬。VGT6的FLASH只有1M,分成了各512K的两块,起始地址没有找到资料查询。但是CubeMX创建的工程分 ...

是你这样的,H743是双ban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这样的,H743是双bank的。

按道理即使这样也不应该影响功能呀,把第二块也勾选使用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网络这块就通不了了。代码量目前也不大,编译出来才200K不到

网友D(2023-11-20):
大神你调试通了吧?可以分享一下吗?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调试通了吧?可以分享一下吗?多谢多谢

驱动有的。

分享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V1.1修正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