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ZB+AD7606,FMC_NOE有脉冲,单步调试可以看到FMC_NE1与FMC_NOE输出,全运行就没有输出

楼主(2023-03-27):
请教楼主H750ZB+AD7606,FMC_NOE有脉冲,单步调试可以看到FMC_NE1与FMC_NOE输出,全运行就没有输出;

单步可以看到FMC_NOE/FMC_NE1输出,全跑就不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define AD7606_VALUE()                (*(__IO uint16_t *)0x60100000)

  while (1)
  {
          AD7606_CONVST(0);
          delay_us(2);
          AD7606_CONVST(1);
//          delay_us(500);
          while(AD7606_BUSY){;}
          adt[0]=AD7606_VALUE();
          adt[1]=*(__IO uint16_t *)0x60080000;;
          adt[2]=*(__IO uint16_t *)0x60003000;
          adt[3]=AD7606_VALUE();
          adt[4]=AD7606_VALUE();
          adt[5]=AD7606_VALUE();
          adt[6]=AD7606_VALUE();
          adt[7]=AD7606_VALUE();
          delay_ms(50);
        sLED;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fmc.c

楼主:
上贴少了图片

楼主:
H750ZB 这个FMC搞了两天没成功,

楼主:
感谢大家,目前发现以下这两个影响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原因暂时未知。

楼主:
感谢,各位,目前发现以下这两个影响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影响原因暂时未知,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FMC的MPU一定要配置,配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详情看这两个章节的教程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524

楼主:
感谢楼主我直接用了例程的 static void MPU_Config( void )还是不行,只要一开启   SCB_EnableDCache(); 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主我直接用了例程的 static void MPU_Config( void )还是不行,只要一开启   SCB_EnableDCache(); 就 ...

你的地址范围是不是和我们的不一样,那么你的MPU地址配置也应该和你这个匹配

楼主:
感谢楼主,地址范围是哪里的地址?
FMC配置为 FMC_NORSRAM_BANK1; 地址是:0x60000000
MPU例程:有看到配置0X60000000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主,地址范围是哪里的地址?
FMC配置为 FMC_NORSRAM_BANK1; 地址是:0x60000000
MPU例程:有看到配 ...

你的这些地址怎么计算出来的

#define AD7606_VALUE()                (*(__IO uint16_t *)0x60100000)

adt[1]=*(__IO uint16_t *)0x60080000;;
adt[2]=*(__IO uint16_t *)0x60003000;

楼主:
cubeMX 配置FMC需要指定一个地址,我选择了A19,所以(*(__IO uint16_t *)0x60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