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显示字符串靠右对齐,显示偏移

楼主(2023-03-27):
我生成的字库是16*8的俄文字符,用GUI_DispStringAt()显示字符串,X轴靠右显示时,会多预留一倍空间,这是哪儿的问题呢,大佬们
举个例子:就是我有5个字符,5 * 8 = 40,应该是从该行倒数第40个像素点开始描点,而我这边显示是从倒数第80开始的,救救我救救我,大佬们

网友A:
GUI_DispStringAt()的坐标位置设置的那个坐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DispStringAt()的坐标位置设置的那个坐标点

X坐标为液晶屏的XSize,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X坐标为液晶屏的XSize,汉哥

正常情况下,这个函数设置的坐标位置是左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这个函数设置的坐标位置是左上角

汉哥,找到原因了,是我切字库的原因,俄语还是按GB2312字宽申请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