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界面总是有上一个界面残留的的点线

楼主(2023-03-29):
环境:
      GD32F450芯片,16位SDRAM,DM9000网卡芯片,ucosII+emwin
问题描述:

      嵌入式装置在插上网线后切换emWin画面后,新的界面总是有上一个界面的一些残留的点或线。1、不插网线2、关闭网络任务3、把emWin任务的优先级设置的比网络任务高时。以上三种情况下切换界面则没有问题。如下图:

网友A:
DM9000和16位SDRAM是不是在一个总线下的,只是配置不同。类似STM32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和16位SDRAM是不是在一个总线下的,只是配置不同。类似STM32的玩法。

是在一个总线下的,SDRAM用了地址总线的A0-A12, DM9000用了地址总线的A0;数据总线二者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一个总线下的,SDRAM用了地址总线的A0-A12, DM9000用了地址总线的A0;数据总线二者相同

大概率总线分时复用或者硬件布线上有问题了,导致访问冲突。

早期F429还有个这种硬件bug。现在的芯片版本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

专门测试了下F429上面同时使用NAND和SDRAM的bug现象(在F429硬件版本为3的已经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45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总线分时复用或者硬件布线上有问题了,导致访问冲突。

早期F429还有个这种硬件bug。现在的芯片 ...

专门测试了下F429上面同时使用NAND和SDRAM的bug现象(在F429硬件版本为3的已经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fromuid=48602
硬汉哥你好,我看到了上面这个帖子,我的问题跟上面这个是一个问题吗?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是把DM9000当成了SRAM在使用,那么会不会是SRAM和SDRAM同时使用时GD芯片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总线分时复用或者硬件布线上有问题了,导致访问冲突。

早期F429还有个这种硬件bug。现在的芯片 ...

谢谢,我这次的工作是把F429替换为GD450芯片,这个项目以前在F429,32位SDRAM下是没有问题的。更换为GD32和16位SDRAM后出现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是GD系列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次的工作是把F429替换为GD450芯片,这个项目以前在F429,32位SDRAM下是没有问题的。更换为GD32 ...

类似的问题。

网友B:
那这个问题,对于GD单片机来说,是不是无解了?

楼主:
刚刚查看了GD32F4系列的勘误手册,果然SDRAM控制器不能与其他EXMC控制器分时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查看了GD32F4系列的勘误手册,果然SDRAM控制器不能与其他EXMC控制器分时使用

看来”确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问题,对于GD单片机来说,是不是无解了?

目前想到两个解决方案,1 换单片机,2 SDRAM换成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问题,对于GD单片机来说,是不是无解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在GUI显示任务和网络任务两个任务中增加一个信号量互斥,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在GUI显示任务和网络任务两个任务中增加一个信号量互斥,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emWin在刷新的时候,如果网络中断接收到数据,不好互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在刷新的时候,如果网络中断接收到数据,不好互斥。

是的,我详细测试一下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