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 stm32F103 输出问题

楼主(2023-03-29):
用stm32F03ZET6驱动AD7606采样,采集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标准信号时,能精准采集,但采集传感器回来的信号时就会直接输出4.999847V,将量程拉满,求楼主帮忙🙏

网友:
设置信号发生器输出不同幅值测试,估计程序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调频调幅都没问题,就是一接上信号就输出不对,和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完全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调频调幅都没问题,就是一接上信号就输出不对,和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完全对不上

先7606用低速采样,你的信号输出也是低速看看

网友B(2023-05-28):
引用 网友A:
先7606用低速采样,你的信号输出也是低速看看

AD7606 你们现在多少拿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7606 你们现在多少拿货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公司采购在弄。

网友(2023-07-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是什么问题,采集的波形是连续的吧,可以考虑数据绘制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