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有没有脱机下载器

楼主(2023-03-30):
如题

主要是用来量产与现场升级用。

通过swd对目标rp2040编程。
不想 拿着个树莓派 来刷机。
USB口也不方便。

如果 有安卓下的uf2 下载方式也是可以的。 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就找到这一款软件,号称支持 etch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eu.depau.etchdroid
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首先需要将rp2040进入usb 刷机模式.

网友A:
近期我将研究2040的脱机烧录支持,打算使用LUA小程序实现对其外部Flash的读写控制。其实就是控制它的QSPI/SPI外设。

只是不同的外部Flash,算法略有不同,其实这种的使用我们H7-TOOL的SPI接口方式脱机烧写更简单,各种常用Flash都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期我将研究2040的脱机烧录支持,打算使用LUA小程序实现对其外部Flash的读写控制。其实就是控制它的QSPI/S ...

你的意思 是直接刷flash芯片来达到目的吗?
这也行,也可以接受指定flash芯片,不必全自动识别。
当然引脚 越少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 是直接刷flash芯片来达到目的吗?
这也行,也可以接受指定flash芯片,不必全自动识别。
当然 ...

对,其实这个方案也不错。

网友B:
据说芯片不做内部flash而是用外部存储器的一个原因是方便批量更新固件,直接烧写外部存储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芯片不做内部flash而是用外部存储器的一个原因是方便批量更新固件,直接烧写外部存储器就行了

主要原因还是内置Flash成本高,最明显的就是那种低端A系芯片,他们便宜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内置高速并行Flash。这个成本一直没有下来。

网友C:
不是有个开源串口的二级bootloader. 如果是PICO W支持O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个开源串口的二级bootloader. 如果是PICO W支持OTA。

有地址吗?想学习参考下。

网友:
还是用SWD接口在板烧录好,适合调试和生产。
搞个 FLM算文件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