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为什么测试F407做arm_fir_f32的时间有6.6ms,达不到硬汉大神测试的1.144ms?

楼主(2023-03-30):
MCU:STM32F407VGT6,主频:168M,
空跑arm_fir_f32函数,60阶,1024点,开启FPU。
程序用的群主的DSP的FIR例程程序,
测试方法,在函数执行前翻转一次IO,函数结束后翻转一次IO,IO的速度配置的是最高。
逻辑分析仪(200M采样率)抓取IO的翻转时间6.6ms,如下图。

而群主的测试数据为1.144ms

为什么达不到硬汉大神的测试数据呢 ?

网友A:
别用for循环,一次函数arm_fir_f32计算1024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for循环,一次函数arm_fir_f32计算1024点。

和for循环关系好像也不大,单独测试一次arm_fir_f32函数的执行时间是6.6us
6.6*1024=6.7ms,和循环1024次的时间是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for循环,一次函数arm_fir_f32计算1024点。

测试了下一次计算1024点,1.442ms,算上IO翻转的时间,基本和大佬测试的数据接近了。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