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ube配置STM32F103C8外部时钟到72M,会初始化失败,请问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3-03-30):
Cube配置STM32F03C8外部时钟到72M,调试发现会在HAL_RCC_OscConfig函数中返回错误。使用内部8M时钟就不会出现问题!请大佬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我试了配置到64M,也不得行,HAL_RCC_OscConfig返回TimeOu。

网友A:
这个要单步调试进去看下是那个环节返回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单步调试进去看下是那个环节返回的错误。

__HAL_RCC_GET_FLAG一直返回的是RESET状态,HSE没有起来所以超时了,请问HSE是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单步调试进去看下是那个环节返回的错误。

硬汉哥,能请问一个问题嘛?就是PLL可以使用HSI来倍频到48M给USB_CDC用吗?
CubeMX上提示PLL只能是HSE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能请问一个问题嘛?就是PLL可以使用HSI来倍频到48M给USB_CDC用吗?
CubeMX上提示PLL只能是HSE输 ...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不过HSI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