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X] netxduo 断线重联问题

楼主(2023-03-30):
    在测试 STM32 Threadx + NETXDUO  方案。 用TCP 通信, 发现 如果测试时短时间断开网线 快速插上。 应用软件可以 自动重连。 但是如果时间长一点,网络通信这块就卡死了,Ping 不通了 。只能复位再来。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 像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 STM32H7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这里一样的 用于Threadx + NETXDUO  方案 。 或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得后面有时间了深入研究下。

网友(2023-06-07):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方不方便分享一下

网友(2024-03-12):
我使用 stm32cube 配置的示例工程,在网线检测线程里,检测到网线插入后,都要调用 “nx_ip_driver_direct_command(&IpInstance, NX_LINK_ENABLE, &actual_status);” 这个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有个新的问题,因为我发送数据比较频繁,重连几次以后,就会出现网口彻底掉线,连ping也不能通,这时只能复位来解决,感觉快要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