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仿真器DAP和Jlink,怎么选择?

楼主(2023-03-30):
靠谱,稳定,价格实惠最好。不介意daoban

网友A:
直接上H7-TOOL,很多实用功能一个工具解决

网友B:
DAP只支持ARM,玩点其他的还得jlink这些

网友:
ST-Link V3可以考虑下

网友:
jlink也可以配置为dap的

网友:
DAPLink挺好用的啊,就是上位机支持这块一般,没有J-Flash这类强大

网友C:
jlink即可,不用那么折腾,支持的类型又多

网友:
jlink有被弹窗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即可,不用那么折腾,支持的类型又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H7-TOOL,很多实用功能一个工具解决

这个好像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P只支持ARM,玩点其他的还得jlink这些

看来还是要选JLIN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挺贵的

不贵,我们的价格只是正版JLINK的零头的零头。

下面的是JLINK的正版价格,感受正版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贵,我们的价格只是正版JLINK的零头的零头。

下面的是JLINK的正版价格,感受正版的力量

强,我服了

网友:
仅仅只是用IDE仿真的话,DAP就可以
JLink的优点是,SEGGER提供了很多JLINK相关的软件,DAP的软件现在是靠大家的爱在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贵,我们的价格只是正版JLINK的零头的零头。

下面的是JLINK的正版价格,感受正版的力量
这个13500的J-Trace我们买了一台。
开始以为可以用它的指令级Trace功能去解bug,后来发现这个功能并不好用。因为现在的MCU速度都比较快,Trace的数据量非常大,而且数据两产生的速度超过一般SATA硬盘存取的速度,所以Segger的设定是Trace数据不往硬盘缓存。8G、16G内存的电脑,实际抓不了多少时间。我记得测试机8G内存,只能抓十几秒。
后来就把它当一般J-Link使用了。

网友:
之前十几块买的dap,最近keil下不能仿真了,程序停不下来。换jlink可以。。。

网友:
这个13500的J-Trace我们买了一台。
开始以为可以用它的指令级Trace功能去解bug,后来发现这个功能并不好 ...

富哥呀丫丫

网友F:
用过很多种仿真器,稳定性和速度功能比较,性价比最高的是几十块买个淘宝版jlink-v9,追求速度200块买个v11,用着省心各种上位机一应俱全。还有10几块jlink-ob虽然标称1.8M,但调试速度和稳定性,都比二三十的Daplink标称5M 10M的好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很多种仿真器,稳定性和速度功能比较,性价比最高的是几十块买个淘宝版jlink-v9,追求速度200块买个v11 ...

好的,我也倾向Jlink

网友:
优先性能的话,最近发现st link V3有个type c接口的版本,正版也只要120块钱。 功能很全,速度也很好。 盗版的jlink V11也需要200多块钱了。

优先价格的话,V9的淘宝jlink,综合起来也不错。超级便宜的有daplink和st link V2了。大概十几元。

优先功能的话,armfly的H7tool就很好了。相当于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离线下载器。。。。软硬兼顾,一个武器走天下。

网友:
买了一个基础版本的JLINK,3000多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DAP下载不行  jlink就行; 我的理解是DAP对信号要求更高,这算是一个缺点;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