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移植V7-026_FatFS文件系统例子(外挂U盘)例子,在V7板子上跑
背锅侠

楼主(2023-03-31):
运行串口输出 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请问是哪出的问题呢?

网友A:
楼主是参考这个例子,自己移植了一遍?

如果是的话,先锁定硬件异常类型,调试状态看下hard faults的错误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参考这个例子,自己移植了一遍?

如果是的话,先锁定硬件异常类型,调试状态看下hard faults的错 ...

是参照例子移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参照例子移植的

参照移植的话,可以考虑对比工程文件,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查找问题的方法,就是下面这种小软件。

开源免费文件文件夹比较工具WinMerge确实强,媲美beyond compar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786

网友:
如果按照硬汉老师的文件对着移植的话,其他没问题的话,一般可能是USB时钟没开启。或者没有在keil中添加宏USE_USBH_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