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液晶显示偶尔出现白屏

楼主(2023-03-31):
用STM32F103VET6通过8080总线控制IL1934的液晶,320*240分辨率,正常可以显示。问题在于偶尔在设备上电时出现白屏,无法恢复除非重启,请各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跟我这个问题差不多。瞬间高亮的时候就是白屏,看着非常不舒服

追求极致用户体验,解决二代示波器开机界面整体加载和瞬间高亮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19

网友:
查LCD复位时间够不够,还有8080时序
可以添加读取指令,确保lcd正确复位,否则重新复位。

网友:
是不是影响到了电源

楼主:
savage_yobbo  2023-3-31 21:20
LCDλ乻8080
lcdλλ

жLCD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