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event recorder错误疑问

楼主(2023-04-01):
如下图所示,使用Event Statistics 测量时间Slot有很多error,

网友A:
错误的次数有点多,此贴的方案,解决下左下角的未初始化问题试试,另外就是仅开这个Event Statistics 对话框,其他的调试框都关闭了

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STM32H7的GPIO实战,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次数有点多,此贴的方案,解决下左下角的未初始化问题试试,另外就是仅开这个Event Statistics 对话 ...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