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iconview控件图标如何取消按下显示效果

楼主(2023-04-01):
emwin的iconview控件图标如何取消按下显示效果呢,有显示效果会很卡。

网友A:
当前GUI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开的多大,动态内存大小必须至少满足整屏大小的显存才行,这个空间非常消耗动态内存,否则按下和松手的图标透明效果会出不来,导致界面卡顿。

芯片动态内存不足的话,推荐还是使用button的自定义回调实现,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GUI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开的多大,动态内存大小必须至少满足整屏大小的显存才行,这个空间非常消耗动 ...

/* 定义用于GUI的可用字节数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1024)    // x Byte

/*********************************************************************
*
*       Static data
*
**********************************************************************

  static U32 HeapMem[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6D000000)));
应该是够用了,现在用了内存设备,就没有那么卡了,谢谢您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GUI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开的多大,动态内存大小必须至少满足整屏大小的显存才行,这个空间非常消耗动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需要用到图标控件,然后点击图标会显示曲线控件,第一次点击采集显示ADC是正常的,我设置了个可以点×,关闭这个界面(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但是一点击Framewin的×,界面就会卡死,我想应该是ADC一直传输数据造成的                (GRAPH_DATA_YT_AddValue(Graphdata_A1,  CurrentBuffPtr[Count]/6);),我想实现就是我点击一个图标,就显示ADC实时采集的数据,点×就关闭这个显示的界面,回到主菜单这个功能,如果您知道解决的方法,还请您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