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w25q64拓展程序flash的相关思考

楼主(2023-04-03):
手头上有STM32G0的芯片和25Q64,想做一个界面显示,会用到大量的图片和字库。

想通过boot跳转的方式,就是在STM32里面做一个boot程序,在25Q64里面做业务逻辑,程序跑起来之后跳转到25Q64里面,这种方式可行吗?
在网上看到这个是XIP技术,用到是H7的芯片和QSPI。
如果可行的话,这个是用一定要用QSPI吗?能不能只有SPI,因为引脚有些用到其他地方去了。

网友A:
G0没有QSPI这类外设吧,如果是用TouchGFX做界面是可以把图片和字库存到外部FLASH的,CubeMX里面可以配置。

网友:
G0不支持XIP,不支持跳转到外部Flash执行程序。
如果是存储做一个界面显示,会用到大量的图片和字库,这个完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没有QSPI这类外设吧,如果是用TouchGFX做界面是可以把图片和字库存到外部FLASH的,CubeMX里面可以配置。

嗯,我本来是打算移植LVGL的,但是那个占用空间太大了。所以才想有没有这种可能。用G0+TouchGFX,外部FLASH存储图片字库,也是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