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的RTE新建工程编译错误

楼主(2023-04-04):
(新建的工程在附件中)
使用RTE新建的RTX5输出如下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

重新定义:#define __WEAK ___attribute__((__weak))

又报错:

网友A:
你上传的工程文件不全

楼主:
我就是跟着你条码枪的视频来着,编译的结果老提示找不到__W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工程文件不全

附件是仿照条码枪搭建程序过程,编译一堆关于__WEAK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仿照条码枪搭建程序过程,编译一堆关于__WEAK的错误

你得搞个稍完整的例子,否则我没法测试。

你的编译环境直接运行我的做的例子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搞个稍完整的例子,否则我没法测试。

你的编译环境直接运行我的做的例子正常吗

找到问题了,可能我用的MDK版本低,用AC5就编译通过,用AC6就一堆错误

网友B(2023-06-12):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工程文件不全

硬汉哥您好,论坛里有RTE相关的例子嘛。使用RTE配置的时候,如果掺杂着以前的CUBEMX配置的工程感觉好混乱,没搞懂他们之前的配置关系。现在使用USB cdc串口 Nandflash 配置的时候没搞懂到底使用cubemx配置的初始化,还是使用他配置的初始化。。。他的RTE_device.h配置完了之后。相当于cubemx的引脚初始化嘛。那这个初始化不需要自己调用嘛。没太搞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您好,论坛里有RTE相关的例子嘛。使用RTE配置的时候,如果掺杂着以前的CUBEMX配置的工程感觉好混乱 ...

使用了RTE_device.h的话,那么你应该是用的经典配置方式,这种方便不需要CubeMX参与,直接选择就可以使用了。

例子做了很多,比如本期的USB BULK方式玩法设置。

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手把手玩转USB BULK方式下位机和QT6.4上位机开发上篇(2022-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0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RTE_device.h的话,那么你应该是用的经典配置方式,这种方便不需要CubeMX参与,直接选择就可以使用 ...

好的谢谢硬汉哥!没早点发现安福莱这个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