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法文的寻址公式该如何计算 ?

楼主(2023-04-04):
请教下,法文的寻址公式该如何计算 ?

网友A:
使用unicode全球统一码。

然后使用emWin的FontCvt,GUIX Studio的字体软件均可转换,生成法文编码字库后直接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nicode全球统一码。

然后使用emWin的FontCvt,GUIX Studio的字体软件均可转换,生成法文编码字库后 ...

那法文的字符 内码计算方法是怎么洋的啊 ?

就像汉字一样不是也有个内码计算偏移方法的吗 ?

问一下,法文是不是就是如下几个字符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法文的字符 内码计算方法是怎么洋的啊 ?

就像汉字一样不是也有个内码计算偏移方法的吗 ?

不用,法文字符集很简单,对应的字符都在ASCII扩展字符里面应该都有。

相应的字符集应该是ISO8859

楼主:
法文的计算方法跟 英文的计算方法一样吗 ?

上面的那个貌似还是没有看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法文的计算方法跟 英文的计算方法一样吗 ?

上面的那个貌似还是没有看懂啊

就是ASCII编码,直接调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ASCII编码,直接调用就行。

好的,有没有法文的字库表 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没有法文的字库表 啊 ?

下载个法文字库,电脑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法文字库,电脑安装即可

好的,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法文字库,电脑安装即可

大神, 貌似法文字库不好找呀,你那里有没有库存的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貌似法文字库不好找呀,你那里有没有库存的啊 ?

短短1年多时间,google font新增将近400款免费字体,确实不错,字体都很漂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671&fromuid=58

楼主:
你好, 在 5楼的那个字符表里面, 我还是没有搞懂 法语 字符的 第一个字符的内码是多少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 5楼的那个字符表里面, 我还是没有搞懂 法语 字符的 第一个字符的内码是多少啊 ?

就是ASCII扩展码,一 一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ASCII扩展码,一 一对应的。

好的,再捣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