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硬汉哥stm32f407的hal库例程里RCC时钟的配置里PLLQ为什么配置为4呀?

楼主(2023-04-04):
查手册 usb otg fs sdio random这些都需要48MHZ的时钟呀

网友:
用于USB的例子务必设置为7,否则无法使用,V5配的HAL库版USB例子我都是设置的7。

其它大部分例子我没管过,我都是直接CubeMX配置时钟树生成时钟代码使用(CubeMX默认是4)。SDIO的例子,我也一直用的4,  SDIO输出50M要使能旁路时钟,此贴二楼。

STM32F4的最高SDIO时钟是50MHz,一般我们都是使用48MH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4238&fromuid=58

像这种使用了USB的综合例子,我一般都手动修改为7了

基于STM32F40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182&fromuid=58

楼主:
感谢大佬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