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关于IAP程序中检查栈顶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3-04-05):
今天使用STM32F407进行IAP功能。烧录一份APP程序的Bin文件在0x8010000的位置,发现在bootloader里,始终跳转不了app,最后发现栈顶地址居然不是0x20000000,而是0x20020000,导致if条件进不去,有望各位前辈能帮助!

bootloader里的跳转函数

APP程序里的栈顶地址

另外补充,APP和Bootloader里的栈空间设为0x2000,堆空间为0x1000,不知是否是这个影响,不过后面都改小了,栈顶地址还是0x20020000

楼主:
不知为啥图片没了,这里补上,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

网友:
1、小知识,M内核的栈空间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生长,栈首地址当然要是0x20020000
2、这个栈顶监测一点用没有,删掉,自己编译的程序,超了的话,编译器会提醒的。

有时间了学习下我这个bootloader专题视频教程

视频教程第17期:单片机bootloader专题,启动,跳转配置和调试下载的各种用法(2022-06-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92

BSP视频教程第18期:基于NAND,eMMC,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带CRC完整性校验(2022-06-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53

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2022-06-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3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知识,内核的栈空间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生长,栈首地址当然要是0x20020000
2、这个栈顶监测一点用没有 ...

感谢硬汉的解答,我还有一个疑惑,有的程序栈顶地址为0x2000开头,有的是其他的比如这次的0x2002开头,请教一下,这个地址是由什么决定吗

楼主:
感谢硬汉哥的解答,还有个疑问,栈顶地址有时候是0x2000开头,有时候是别的开头,比如0x2002,请教一下这个是可以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的解答,还有个疑问,栈顶地址有时候是0x2000开头,有时候是别的开头,比如0x2002,请教一下这个 ...

这个是编译器设置的,当然也可以分散加载自己指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