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ad7606配置DMA异常

楼主(2023-04-06):
移植了DMA双缓冲驱动ad7606例程后,调试时能进DMA2_Stream1_IRQHandler()中断里面,但是不会进AD7606_DmaCplCb和AD7606_DmaHalfCplCb这两个回调函数 ,进入DMA2_Stream1_IRQHandler里面后可以看到寄存器对应的bit置1了,执行清除操作后DMA2->LIFCR = DMA_FLAG_TCIF1_5,DMA2->LISR = DMA_FLAG_TEIF1_5;对应的bit仍然是1,没有清除掉。

RAM空间用的AXI SRAM,DMA、MPU配置也是和例程保持一直,求大佬门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 工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Z1-5m4-4AvVGm5dUDFhQ
提取码:1234

网友A:
能进入DMA中断,看看是不是DMA中断异常导致进入的中断。也就是看DMA错误标志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入DMA中断,看看是不是DMA中断异常导致进入的中断。也就是看DMA错误标志寄存器。

错误标志都是0,无传输错误

楼主:
发现问题了,DMA2_Stream1_IRQHandler()里面都没执行回调函数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DMA2_Stream1_IRQHandler()里面都没执行回调函数的操作

好的,解决了就好,这个原因确实防不胜防。

网友B(2024-04-16):
兄弟,打扰了,我最近也在弄这个DMA双缓冲驱动ad7606,请问你调试成功了吗,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打扰了,我最近也在弄这个DMA双缓冲驱动ad7606,请问你调试成功了吗,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万分感谢 ...

直接使用我们V7网盘里面的例子修改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