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9000读写索引问题

楼主(2023-04-06):
版主、各位好!

今天在407板子上调试DM9000,从芯片读出的“读/写索引”,会出现索引错误情形。驱动代码采用的是安富来的典型驱动程序。

打开宏定义 FifoPointCheck;程序会进入if,停在断点处
发送函数里会频繁发生(有时会导致DM9K芯片宕机,无法ping通,需复位芯片);接收函数里偶尔出现。

#ifdef FifoPointCheck
        if(calc_MWR != ((ior(DM9000_REG_MWRH) << 8) + ior(DM9000_REG_MWRL)))
        {
#ifdef Point_Error_Reset
                /* 若是指针出错,等待此一封包送完 , 之後进行重置 */
                while(ior(DM9000_REG_TCR) & DM9000_TCR_SET) dm9k_udelay (5);
                dm9k_reset();
                return;
#endif
                /*若是指针出错,将指针移到下一个传送包的包头位置  */
                iow(DM9000_REG_MWRH, (calc_MWR >> 8) & 0xff);
                iow(DM9000_REG_MWRL, calc_MWR & 0xff);
        }
#endif

对比过STM和中科芯407(代码一致),中科芯出现的频率很高,约3-5分钟出现一次,STM因为测试次数少不是很确定,可能10-20分钟出现一次
请问哪些条件下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可以调节下总线速度试试。像F407驱动的话,修改下FSMC配置时序会好很多。

楼主:
谢谢
FSMC时序也进行了调整,没有效果

楼主:
问题找到,结贴了

楼主:
问题找到,结贴了
主要原因,DM9K正常收发时,采用semp信号量做互斥保护。后来在动态监视DM9K的LINK状态时,未进行保护,导致问题出现
结论:DM9K收发操作内部SRAM的索引自加,连续读写报文数据时可能会跟其他操作REG冲突。所以建议做防护,避免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结贴了
主要原因,DM9K正常收发时,采用semp信号量做互斥保护。后来在动态监视DM9K的LINK状态时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