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使用SPI中断的疑问

楼主(2023-04-06):
使用标准库,想实现用SPI中断去进行数据通讯,以下是我的代码,能正常允许但是感觉这样写会有隐患,感觉应该SPI_I2S_IT_RXNE和SPI_I2S_IT_TXE都利用上才对,求大佬们指教

楼主:
代码在 bsp_spi_bus.c (16.55 KB, 下载次数: 2) ,是基于V5 HAL库的 串行SPI Flash W25QXX读写例程 改的(不知道为啥截图没显示出来,直接分享源文件吧)

bsp_spi_bus.h

bsp_spi_flash.c

bsp_spi_flash.h

网友A:
中断处理就用HAL库的就行。然后你在回调函数里面做处理。优势是各种标志位检测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处理就用HAL库的就行。然后你在回调函数里面做处理。优势是各种标志位检测比较全面

能有办法在工程里又用标准库又用HAL库吗?我现在的工程是基于标准库的,我想把HAL库的SPI中断和DMA中断改成标准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有办法在工程里又用标准库又用HAL库吗?我现在的工程是基于标准库的,我想把HAL库的SPI中断和DMA中断改 ...

魔改HAL的中断代码即可,这些HAL API的底层都是寄存器,你直接将这些寄存器操作复制出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