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中如何获得具有当前焦点的组件

楼主(2023-04-07):
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A:
上电后先给指定窗口设置聚焦,然后有个focus previous和focus next函数,可以获取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先给指定窗口设置聚焦,然后有个focus previous和focus next函数,可以获取设置。

这个是把焦点移到上一个或者下一个组件,我是想在程序中得到当前有焦点的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把焦点移到上一个或者下一个组件,我是想在程序中得到当前有焦点的组件,

获取API我没有找到,你找下。

我这个办法没问题,我这个ATM机的emWin例子实体按键操作就是这种玩法,自己控制聚焦。这样聚焦到那个控件上,自己都知道。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5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API我没有找到,你找下。

我这个办法没问题,我这个ATM机的emWin例子实体按键操作就是这种玩法, ...

好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2023-05-19):
请教, 有没有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可以获取元素 然后点击和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有没有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可以获取元素 然后点击和输入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