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QSPI flash 影响 射频 lora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3-04-08):
硬件平台
A板 STM32H7B0 + QSPI flash + LCD + sx1268(利尔达lora模组)。3V给单片机和sx1268供电。
B板 STM32F303 + sx1268。3.3V给单片机以及sx1268供电
QSPI FLASH 作为程序存储。

机制
A板100ms周期发包,包时间长度<4ms,发送完成中断后,切换sx1268为接收模式。
B板被动接收包,随机延迟20~70ms,后发送包,A接收。发送完成中断后,切换为接收模式。

遇到的问题:
1.短距离收发,A和B没有出现明显掉包。
2.稍微延长距离,B收发良好,A收不到B的包。

目前做过的尝试:
1.不初始化QSPI Flash+LCD,上面的问题2中,B和A收发良好。
2.降低QSPI Flash的频率到 30mhz,问题没有改善。
3.测量A板3V电源纹波,不到30mv。
4.单独关闭LCD,问题存在。

如果A板上qspi flash的干扰,sx1268应该不至于只是干扰接收,不干扰发送。
同样的如果是3V电源问题,纹波也完全正常.

同行大拿,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路和想法。请不吝赐教。

楼主:
接大佬宝地提问,迟早会入H7 tool的^_^

网友:
可以考虑弄个屏蔽罩将板子全部罩住,杜邦线引出lora模组测试。

楼主:
目前发现 LCD背光,开启和关闭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另外一个还在查询。让程序全跑在内部flash中,开启LCD背光,接收很差,关闭背光,接收良好。

网友:
利尔达lora不要用,被坑过,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莫名收不到报文,去他们公司定位问题原因,他们自己都无解,他们提出一个改他们模组程序试试看,但是不确定可解决,但是要先收费,然后我听他们老大让他们手下基于开源的git代码改下程序,无语。。。

网友:
注意供电,lora 供电,特别是电源的瞬态响应,发射瞬间电源有跌落,会影响其他外设,且影响发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