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基于V7的LVGL移植

楼主(2023-04-08):
结合并修改硬汉哥的lcd,dma2d,sdram,gt911等例程,移植上了LVGL。

特点:1.基于cubemx从零配置所有外设,包括MPU,FMC, LTDC, I2C,适合我等新手。
          2.精简硬汉哥的触摸驱动,只适配GT911,去除触摸屏的FIFO,逻辑上更精简易懂。
          3,打点函数使用的dma2d。
          4.更改GT911的软件i2c为硬件i2c。
          5.demo里是lvgl的mp3播放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xp6Elx98gc6dZtdgbxaQ?pwd=63gf
提取码:63gf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论坛我也备份一份

网友A:
.\test01\test01.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clz (referred from lv_tlsf.o).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st01\test01.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clz (referred from lv_tlsf.o).有报错

你的mdk版本是不是太低了,我这里楼主分享的软件包测试,没问题

网友A:
我是5.25,5.36我之前用过,debug的时候推出容易卡住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5.25,5.36我之前用过,debug的时候推出容易卡住很麻烦
5.25太老了,换个5.3X其它版本即可

容易卡住,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

网友B(2025-03-30):
移植了,1024X600的屏刷新率只有 30fps 占用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植了,1024X600的屏刷新率只有 30fps 占用86%

占用率太高,是不是DMA2D性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把DMA2D的运行时间也算到CPU利用率上了。

网友:
谢谢!果然如您所提示!

网友C:
对应使用的是哪款屏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应使用的是哪款屏幕

可以使用这个,各个分辨率都做了

基于V5,V6和V7的LVGL模板,驱动支持单缓冲,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双缓冲,以及电容和电阻触摸全支持(2023-07-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61&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这个,各个分辨率都做了

基于V5,V6和V7的LVGL模板,驱动支持单缓冲,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 ...

收到,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