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407+CubeMX ETH DP83848 + LWIP,LED_speed黄灯上电常亮,LED_Link绿灯一直不亮。

楼主(2023-04-08):
用CubeMx配置好RCC,ETH,LWIP相关内容后,直接生成代码编译下载,LED_Link绿灯一直不亮,MAC端网口也显示未连接,而黄灯上电就亮。

50MHZ时钟用的STM32407的MCO2生成。

目前已做的检查有:LED绿灯给外接电源能正常工作;DP83848 NRST复位端是高电平;芯片供电正常。

请教下各位大侠,接下来我该从何处入手继续排查问题呢

网友A:
1、50MHz时钟正常吧,RMII模式的发,上电后优先级提供给两端。
2、上电后,如果你的83848是手动引脚控制复合,然后手动控制下
3、做相关PHY和MAC配置,然后读取PHY ID,这个正常了后续进行才好操作。
4、读取ID不成功的话,尝试将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设置为low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MHz时钟正常吧,RMII模式的发,上电后优先级提供给两端。
2、上电后,如果你的83848是手动引脚控制复 ...

你好,我估计是50MHz时钟问题。我现在有个疑问,明明MCO1(PA8)和MCO2(PC9)可以配置输出50MHZ晶振,为啥DP83848的时钟输入接口X1要连接STM32F407的PA1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估计是50MHz时钟问题。我现在有个疑问,明明MCO1(PA8)和MCO2(PC9)可以配置输出50MHZ晶振,为 ...

这个得看下CubeMX或者数据手册,MCO输出有PA1复用没。

没有的话,你得配置个50MHz的PWM了。

网友(2023-12-2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上电黄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