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H7-TOOL的CAN/CANFD助手生成的txt文本转换csv格式,使用excel即可,转换很简单(2023-04-10)

楼主(2023-04-10):
先建立一个空的csv文件。

导入:

导入后,可以选择各种格式识别,也可以自定义,我们这里选择自定义,

自定义格式可以自己设置,我们这里就默认的,不设置了

最终效果:

楼主:
其它的RTT助手,串口助手等数据也可以转换,方法一样。

网友A(2023-05-30):
能否考虑支持保存为asc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考虑支持保存为asc格式的

我先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