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驱动 ST7701S 的 lcd 显示屏,是不是需要 最低f4 系列的单片机才可以呀 ?

楼主(2023-04-10):
请教下,驱动 ST7701S 的 lcd 显示屏,是不是需要 最低f4 系列的单片机才可以呀 ?

分辨率 480*480

如果使用 f1 系列的单片机是否可以驱动 啊 ??

网友A:
简单看了下这个控制器是不带显存RAM空间

Single chip WVGA a-Si TFT-LCD Controller/Driver without Display RAM

所以你使用芯片的RAM空间够所使用的显示屏分辨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了下这个控制器是不带显存RAM空间

Single chip WVGA a-Si TFT-LCD Controller/Driver without Dis ...

另外还需要 行场 扫描控制,貌似我记得最低 只有 stm32f429 的才有这个 几个控制信号吧 ?

网友B:
确切说,需要RGB接口,也就是你说的行场 扫描控制,
或者使用MIPI接口,这个目前F4上没有这样的接口?。

也不是说驱动不了,
只是,你用IO模拟 驱动点亮了,也就做了不了别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需要 行场 扫描控制,貌似我记得最低 只有 stm32f429 的才有这个 几个控制信号吧 ?

如果是HV信号,那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切说,需要RGB接口,也就是你说的行场 扫描控制,
或者使用MIPI接口,这个目前F4上没有这样的接口?。
...

如果使用 io 模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呀,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V信号,那不方便了。

是的,看平的资料显示有  VSYNC, HSYNC, DE , 这几个信号控制线, 看来得更换显示屏了

网友:
经典老帖子:

ST早年做的FSMC总线驱动RGB接口裸屏,外部SRAM做显存,并且支持DMA加速,会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01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