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STM32G030+spi屏幕+外部8Mb Flash跑TouchGFX的可行性

楼主(2023-04-10):
最近了解了各种图形界面,硬件资源是这样的,STM32G030+spi屏幕(240*240 RGB565)+外部8Mb Flash,再加一些按键指示灯温湿度光照度传感器和继电器

刚好G030有两个SPI接口,可以一个用来驱动屏幕(已测试实现spi+dma的方式),另一个SPI用阿里读取外部flash(25q64),外部flash用模拟的方式试过,用硬件spi的方式还没试过。打算是一些图片,字库存放在外部flash里面。

看了下网上TouchGFX跑的一个071的例程,有几个不懂。
1,STM32G030是 64K Flash +8K SRAM,这个资源够不够跑起来?
2,看有些资料这种方案对屏幕驱动也有要求?
3,将图像字库素材放到外部flash,好像是要用什么算法去做,这个看了一些资料目前也是没看懂的。

网友A:
240*240 RGB565,不是得112.5KB的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240 RGB565,不是得112.5KB的RAM吗?

这里我不是很懂他的方式,像屏幕显示,每次都要一整个屏幕来刷一遍吗?或者说整个屏幕都要缓存在ram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不是很懂他的方式,像屏幕显示,每次都要一整个屏幕来刷一遍吗?或者说整个屏幕都要缓存在ram里面 ...

一般这种小屏幕,接口是SPI的或者80并口的,都是自带控制器IC,而且控制器IC内部自带RAM缓存至少一页的数据。
我们使用mcu控制屏幕的时候,只需要更改必要位置的颜色数据就可以了。 其他部分会自己保持不变的。

如果屏幕是RGB888模式的话,就需要mcu自己配置足够的RAM了,至少足够存储一个页面的全部点阵数据,就是下面的意思。
240*240 RGB565,不是得112.5KB的RA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不是很懂他的方式,像屏幕显示,每次都要一整个屏幕来刷一遍吗?或者说整个屏幕都要缓存在ram里面 ...

对,整个屏幕的数据都在RAM里面,你画图什么的都在RAM里面进行,完成后把整个RAM数据通过SPI一次性送出去,而不是每画一部分就送一部分。

如果是RGB接口的,得2~3倍的RAM。

网友B:
1  没问题,TouchGFX支持局部缓冲玩法,可以设置仅一行大小作为缓冲,不需要整个屏幕显存大小做缓冲。
2  你的这个LCD控制器是自带显存空间的,无需G0芯片再提供显存。
3  素材也没问题,存到外置Flash即可。这个做个外置算法就行了,此贴

【实战技能】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含视频说明(2022-05-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60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没问题,TouchGFX支持局部缓冲玩法,可以设置仅一行大小作为缓冲,不需要整个屏幕显存大小做缓冲。
2   ...

好的,谢谢。
关于TouchGFX移植到G030这个,有教程吗

网友C:
请问一下:1、这样的硬件资源能不能跑GUIX?  2、GUIX有没有局部缓冲的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1、这样的硬件资源能不能跑GUIX?  2、GUIX有没有局部缓冲的玩法?

有个直接驱动的玩法。

ThreadX GUIX直驱方案搞定,任何显示屏,低资源的MCU都可以跑了,不再需要画布,附工程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202&fromuid=58

网友:
TouchGFX和guix比较,显示效果哪个好,相差多大程度

网友:
估计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一行一行的驱动,

一行 需要 240*2 个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