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HAL库的时钟和ThreadX时钟问题

楼主(2023-04-10):
1.HAL库的Timebase Sourxe用TIM17作为时钟源;

2.ThreadX用系统时钟;
问题:
1.当不选择ThreadX的时候HAL库的时钟是1mS定时中断;
2.当选择ThreadX系统的时候,ThreadX的时钟是1mS,HAL库的时候就变成大概10mS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以考虑此贴解决方案,我现在做的含ThreadX例子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

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1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此贴解决方案,我现在做的含ThreadX例子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

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 ...

哦,好的,我发现Threadx没有升级版本的时候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需要设置HAL库时钟和TREADX时钟的优先级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