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那种4G模块支持SPI或者FSMC接口?

楼主(2023-04-10):
那种4G模块支持SPI或者FSMC接口?

1.最开始STM32 UART,但一般厂家4G模块如EC20、EC200等波特率只有921600,速率80~90KB/s
2.后来STM32 USB CDC驱动EC20,TCP数据能达到700KB/s  !!
3.再后来使用路由模块,采用STM32 ETH 连接,速率达到5MB/s !!!

第1种速率慢,第2种并不是大部分MCU都有USB HOST,第三种成本太高。
在网络上貌似没有搜出SPI或并口驱动的4G模块

网友:
这个想法好,后面有见到SPI或者FSMC接口方式的,大家也给我分享下。

网友:
厂家放出来的spi固件不多,
但是可以二次开发,一般的模块都有spi硬件,自己稍微改下协议栈就可以(最简单的直接套串口的),在合宙的模块上改过,实验室环境下实际下载1.xMB/s没问题,主机DMA全速度数据。

网友A:
就我个人分析:你说的两种接口对于全双工通信,软件设计很不方便,因而这种高速接口没有成为标配,建议你用高速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个人分析:你说的两种接口对于全双工通信,软件设计很不方便,因而这种高速接口没有成为标配,建议你用 ...

FSMC不方便全双工,而SDIO,SPI这两个可以考虑搞个,现在wifi模组都有这两种接口方式的。

网友:
目前所有蜂窝模组,任何制式,均没有SPI、SDIO接口的。低速模块都是UART,中速USB2.0,高速USB3.0或者PCIE,或者以太网接口的,但是也仅仅是在TCP\IP层的,如果是modem的操作,全双工很不合理,就像GPS模块,如果用I2C去不断的读取NMEA,就很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