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不能绘椭圆哪位碰到过?

楼主(2023-04-10):
跟着硬汉大佬教程,参考2d绘图例程,在画布上绘制图形,直线、多边形、三角形圆形都正常,一旦画椭圆就是图里的样子,两条横杠横穿我的屏幕,好气!

截图

截图

网友A:
你的椭圆怎么绘制的,贴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椭圆怎么绘制的,贴代码。

VOID _cbWindow0(GX_WINDOW *widget)
{
    GX_RECTANGLE drawto;
    GX_RECTANGLE tempdraw;
    GX_CANVAS *mycanvas;
    GX_POINT my_polygon[3] = { { 150, 210 }, { 250, 210 }, { 200, 260 } };

    /* 默认的窗口绘制回调函数,即默认界面效果绘制 */
    gx_window_draw(widget);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drawto,
                                10,     /* x0 */
                                100,    /* y0 */
                                400,    /* x1 */
                                265);   /* y1  */

    /* 返回窗口对应的canvas画布 */
    gx_widget_canvas_get(widget, &mycanvas);

    /*
      在指定的画布上启动绘图。此功能在内部被延迟绘图算法调用,GUIX在需要画布时自动执行更新。
      但是允许应用程序绕过延期绘图算法并立即执行。
      首先调用gx_canvas_drawing_inititate在画布上绘画。
      然后调用所需的绘图函数,最后然后调用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即可。
    */
    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mycanvas, widget, &drawto);

    /*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line_color_set(0xffff0000);

    /* 设置笔刷填充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fill_color_set(0xff00ffff);

    /* 通过GX_BRUSH_SOLID_FILL使能圆圈,矩形,多边形等绘制为填充效果 */
    gx_context_brush_style_set(GX_BRUSH_SOLID_FILL);

    /* 设置笔刷线宽 */
    gx_context_brush_width_set(1);

    /* 绘制直线 */
    gx_canvas_line_draw(10, 100, 400, 100);
    gx_canvas_line_draw(10, 100, 10, 265);
    gx_canvas_line_draw(10, 265, 400, 265);
    gx_canvas_line_draw(400, 100, 400, 265);

    /* 绘制圆圈 */
    gx_canvas_circle_draw(120, 150, 50);//xcenter:圆心的 X 坐标 ycenter:圆心的 Y 坐标 r:圆半径
    /* 绘制直线 */
    gx_canvas_line_draw(10, 100, 50, 150);
    /* 绘制椭圆 */
    gx_canvas_ellipse_draw(290, 153, 30, 25);//xcenter:椭圆形中心的 X 坐标 ycenter:椭圆形中心的 Y 坐标 a:半长轴的长度 b:半短轴的长度
    /* 绘制多边形 */
    gx_canvas_polygon_draw(my_polygon, 3);

//    /* 绘制矩形 */
    tempdraw.gx_rectangle_left = 30;
    tempdraw.gx_rectangle_top = 210;
    tempdraw.gx_rectangle_right = 100;
    tempdraw.gx_rectangle_bottom = 260;
    gx_canvas_rectangle_draw(&tempdraw);

    /* 用于强制立即绘制,注意,务必和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成对调用 */
    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mycanvas, GX_TRUE);
}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感谢大佬。我继续找问题

网友B(2025-04-16):
请问后来有没有找到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来有没有找到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

应该是这个框区范围没有开好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drawto,
                                10,     /* x0 */
                                100,    /* y0 */
                                400,    /* x1 */
                                265);   /* y1  */

网友:
框区应该没有问题,现象是选中填充的时候,椭圆最高点和最低点下方都会出现一条和填充颜色一样的线

网友:
VOID _cbWindow0(GX_WINDOW *widget)
{
    GX_RECTANGLE drawto;
    GX_RECTANGLE tempdraw;
    GX_CANVAS *mycanvas;
    GX_POINT my_polygon[3] = { { 150, 210 }, { 250, 210 }, { 200, 260 } };

    /* 默认的窗口绘制回调函数,即默认界面效果绘制 */
    gx_window_draw(widget);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drawto,
                                10,
                                80,
                                500,
                                365);

    /* 返回窗口对应的canvas画布 */
    gx_widget_canvas_get(widget, &mycanvas);

    /*
      在指定的画布上启动绘图。此功能在内部被延迟绘图算法调用,GUIX在需要画布时自动执行更新。
      但是允许应用程序绕过延期绘图算法并立即执行。
      首先调用gx_canvas_drawing_inititate在画布上绘画。
      然后调用所需的绘图函数,最后然后调用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即可。
    */
    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mycanvas, widget, &drawto);

    /*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line_color_set(0xffff0000);

    /* 设置笔刷填充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fill_color_set(0xff00ff00);

    /* 通过GX_BRUSH_SOLID_FILL使能圆圈,矩形,多边形等绘制为填充效果 */
    gx_context_brush_style_set(GX_BRUSH_SOLID_FILL);

    /* 设置笔刷线宽 */
    gx_context_brush_width_set(1);

    /* 绘制直线 */
    gx_canvas_line_draw(10, 100, 50, 150);

    /* 绘制圆圈 */
    gx_canvas_circle_draw(120, 150, 50);

    /* 绘制椭圆 */
    gx_canvas_ellipse_draw(210, 150, 30, 20);

    /* 绘制多边形 */
    gx_canvas_polygon_draw(my_polygon, 3);

    /* 绘制矩形 */
    tempdraw.gx_rectangle_left = 30;
    tempdraw.gx_rectangle_top = 210;
    tempdraw.gx_rectangle_right = 100;
    tempdraw.gx_rectangle_bottom = 260;
    gx_canvas_rectangle_draw(&tempdraw);

    /* 用于强制立即绘制,注意,务必和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成对调用 */
    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mycanvas, GX_TRU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w_shl_code=c,true]VOID _cbWindow0(GX_WINDOW *widget)
{
    GX_RECTANGLE drawto;

如果有我们开发板的话,在我们开发板上测试下,我们的开发板配套对应例子了。

然后最好你的GUIX版本和我的那个版本一样,后来的版本不知道是不是更新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