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测噪声,如何使用正确的算法?

楼主(2023-04-11):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款声级计,用的STM32F407,目前使用了FFT进行了频率和幅度的测量,想咨询下还用做FIR或者IIR滤波吗?如果用的话该怎么用呢?是在傅里叶变换前用吗?

网友A:
能正常分辨频率成分,就不需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分辨频率成分,就不需要滤波

版主好,也不需要加窗吗? 我现在测固定的频率是没问题, 但是感觉测环境噪声有些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也不需要加窗吗? 我现在测固定的频率是没问题, 但是感觉测环境噪声有些偏小

噪声就是比较小,可以考虑音频增益放大采集,区分效果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就是比较小,可以考虑音频增益放大采集,区分效果是不是好点。

好的,我试试,也可能是别的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