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43/H750的Y版和V版芯片ADC的主频区别

楼主(2023-04-11):
现在的新版STM32H743/H750数据手册里面有V版和Y版两个电气特性章节。

1、Y版电气特性章节
这个再我们V7开发板BSP驱动手册里面讲解的非常清楚:

STM32H7工作在400MHz,ADC使用AHB做时钟源,超频是不可避免的。

ADC1和ADC2位于200MHz的AHB1总线时钟,而ADC3位于200MHz的AHB4下。

看下面的截图,ADC可以选择如下两类时钟源:

200MHz最低的四分频后是50MHz,不能再低了。而ADC数据手册限制最高是36MHz,也就是说已经超频了。

使用AHB作为时钟源的好处就是同步触发效果好

2、V版芯片,参考手册个地方已经有个强制二分频了,怎么玩都不会超频了

网友A:
请问,我现在Vban CUbe里时钟树配置72M,然后2分频就是36M,但实际ADC采样时间是我理论算的2倍。是不是就是这个强制2分频的原因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现在Vban CUbe里时钟树配置72M,然后2分频就是36M,但实际ADC采样时间是我理论算的2倍。是不是就是 ...

对,是这样的,硬件上2分频了,主要是之前有超频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硬件上2分频了,主要是之前有超频问题

找了两天没发现问题,而且发现ST官网的中文站点手册只有V3,切换英文才有V8。太坑了。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两天没发现问题,而且发现ST官网的中文站点手册只有V3,切换英文才有V8。太坑了。lz

中文手册一般配的都是早期的老版本。

网友(2024-08-09):
这里的时钟源由adc_hclk变为adc_sclk了,系统时钟是AHB时钟的两倍,所以还是会超频,ST这ADC设计是翻车了吗。。。

网友B:
时钟源变为sclk了,而sclk是480mhz,所以还是超频了,st这adc设计是翻车了吗...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B:
时钟源变为sclk了,而sclk是480mhz,所以还是超频了,st这adc设计是翻车了吗...

sclk应该是HSI或HSE这些的吧

网友(2025-05-17):
被这个坑惨了

网友:
被坑惨了,找了很久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