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家用热水器的按键双击和单击的反人类产品设计

楼主(2023-04-11):
家里有个喝水用的热水器,按键单击是出热水,双击是出热水器量设置,并且之前的设置会失效。

这反人类设计,已经让我无数次触发双击。

不仅这个功能设置坑,而且非常容易触发双击,本来是仅仅是单击了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它就是触发了两次。

网友A:
好像是,某的出品。我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某的出品。我也用过

我的是另一家国产的。

感觉家用电器单个按钮做双击功能真是个大坑。

网友B:
最简单,最有效的修理方法是用铁锤修理,大力出奇迹。:):)最好是发个视频。非常减压。

网友C:
新的时候没问题旧了就。。。
这里推荐一个0x1abin大神的MultiButton库,默认要读到3次相同才处理感觉非常稳 DEBOUNCE_TICKS    3        //MAX 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时候没问题旧了就。。。
这里推荐一个0x1abin大神的MultiButton库,默认要读到3次相同才处理感觉非 ...

你敢信,刚买的没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有效的修理方法是用铁锤修理,大力出奇迹。:):)最好是发个视频。非常减压。

家用电器里面还有电容/电阻式触摸触摸按键,这个设计也相当的坑,什么抽油烟机,电磁炉等都是这种的,上面一沾水或者油,完全没法用了,还是国内大厂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用电器里面还有电容/电阻式触摸触摸按键,这个设计也相当的坑,什么抽油烟机,电磁炉等都是这种的,上 ...

早期的电磁炉是这样的,煲汤要用毛巾擦干净才能操作 后期的可以带水操作。

网友D:
这不拆了自己写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家用电器里面还有电容/电阻式触摸触摸按键,这个设计也相当的坑,什么抽油烟机,电磁炉等都是这种的,上 ...

还有更坑的,抗干扰能力不行,电容按键会受电网影响自动触发,不用必须拔插头。油烟机还好,现在都是挥手感应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电磁炉是这样的,煲汤要用毛巾擦干净才能操作 后期的可以带水操作。

我后来重新买了个旋钮的,类似示波器那种旋钮的,没再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拆了自己写一个??

是密封的,不好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更坑的,抗干扰能力不行,电容按键会受电网影响自动触发,不用必须拔插头。油烟机还好,现在都是挥手 ...

是的,改成手势的了,手持的经常没反应。

而且过年去亲戚家,他们家的是语音控制的,油烟机一开,已经完全识别不了语音指令了。油烟机声音太大。

网友:
我们原来生产的一款7按键的控制板,客户要改成4键,问我能不能改,我说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改成一个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电器里面还有电容/电阻式触摸触摸按键,这个设计也相当的坑,什么抽油烟机,电磁炉等都是这种的,上 ...

触控按键的烟机,或是其它厨电产品做了好多年了,早期的芯片抗干扰不行,是有按键不灵或是误触发的情况。现在国产像中颖、赛元的触控IC,我们用了好几年,没反馈说有按键问题的

网友:
简单的一些家电,程序都是外包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更坑的,抗干扰能力不行,电容按键会受电网影响自动触发,不用必须拔插头。油烟机还好,现在都是挥手 ...

试过在旁边干别的  抽烟机突然响起来 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