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 trace解析报错,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针对公司不让安装商用IDE,比如MDK和IAR,只能用免费IDE的用户,看12楼回复)

楼主(2023-04-11):
已升级到最新版本app 和 固件,但是trace解析一直报错,如下。

是必须要安装MDK 吗?

网友A:
必须安装。

1、详细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看此贴:

【原创】H7-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2023-03-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24

2、其他错误类型此贴有整理,有需要可以查看:

各种RTOS Trace问题反馈解决汇总帖,并提供大批参考案例方便对照(2023-03-1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814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安装。

1、详细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看此贴:

我们公司环境不允许安装Keil 。为什么依赖keil呢,如果是需要里面的工具链,能否使用GCC 工具链来解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环境不允许安装Keil 。为什么依赖keil呢,如果是需要里面的工具链,能否使用GCC 工具链来解析

TOOL使用了好几个解析工具,MDK是其中一个,其他家的解析MDK的可执行文件效果不好,特别是RTX5的解析。

针对公司环境不允许安装MDK的,我们后续再研究其他实现方案方便这些用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使用了好几个解析工具,MDK是其中一个,其他家的解析MDK的可执行文件效果不好,特别是RTX5的解析。
...

建议解析工具手动配置,生成的elf,axf, 自己肯定知道是哪一个工具编译的。公司一般都是GCC,自己选一下路径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因为没有安装MDK,就用不了tra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解析工具手动配置,生成的elf,axf, 自己肯定知道是哪一个工具编译的。公司一般都是GCC,自己选一下路 ...

谢谢建议。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安装了MDK,也识别不到吗,这个我们已经解决了,有需要加我QQ512464265帮你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安装了MDK,也识别不到吗,这个我们已经解决了,有需要加我QQ512464265帮你解决。

公司不能装mdk,再过下可能iar都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司不能装mdk,再过下可能iar都不能用了

那在公司就别玩这个功能了,回家了自己电脑上安装个玩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在公司就别玩这个功能了,回家了自己电脑上安装个玩即可。

设备是公司的

网友A:
这个没关系,仅需上位机解析出变量地址就行了或者上位机解析都不用,自己手动将这些变量地址打印出来也可以的,下周我发个帖子分享下,非常方便。这样一来,什么解析都不需要了,适合无法安装商用IDE(如MDK,IAR等),只能用免费IDE的用户使用。

然后将地址直接填到这个文件里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仅需上位机解析出变量地址就行了或者上位机解析都不用,自己手动将这些变量地址打印出来也可 ...

好的,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