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是使用 stm32f030的单片机能否模拟驱动 st7701s 的 rgb 显示屏??

楼主(2023-04-12):
请教下是使用 stm32f030的单片机能否模拟驱动 st7701s 的 rgb 显示屏??

lcd 显示屏分辨率:480x480

rgb 16bit,

控制线 VSYNC, HSYNC, PCLK, DE

单片机资源:
片内 8KByte sram, 64KByte flash

主频 72MHz

网友:
RGB屏得需要单片机有相应大小的缓存吧,480x480x16bit =460800Byte(450KB)  的显示缓存。
还有RGB接口时序,stm32f030是难。最好是STM32F429外加SDRAM,带LTDC接口才行吧。
或者选STM32H7B0之类的,内部带1M左右SRAM的,省去外挂SDRAM,直接LTDC接屏。
再或者选一些国产内置SDRAM的。
再或者选新唐arm9,有好多专门驱动屏的。
再或者ESP32-S3好像也有RGB接口。
总之很多选择,但是stm32f030是肯定是差了些

网友:
经典老帖子:

ST早年做的FSMC总线驱动RGB接口裸屏,外部SRAM做显存,并且支持DMA加速,会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01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