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下中断函数设计问题

楼主(2023-04-12):
各位大佬,ThreadX移植的时候把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低了,那在编写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像ucos那样进出中断都要加保护代码了?

网友A:
1、ThreadX的中断用法和裸机是一样的,如果需要在中断里面调用API,直接调用支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使用的API
2、对于uCOS,现在的版本如果不在中断里面调用uCOS的API,什么都不需要加,调用到了就是使用标准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hreadX的中断用法和裸机是一样的,如果需要在中断里面调用API,直接调用支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使用的A ...

感谢硬汉大佬,目前没有研究多少,遇到问题还好有大佬可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