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B0使用USB3300,高速自定义HID发送很容易失败

楼主(2023-04-13):
使用cubeMX生成的自定义HID设备,使用外部PHY,可以成功枚举USB设备,使用bus hound抓包描述符也是显示正常的。然后发送1024字节,上位机可以接收到数据,下位机发送字节下位机也能接收到。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我按500us循环在下位机发送1024字节,有时候usb会发送异常, USBD_CUSTOM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HS,buf,1024)返回的是CUSTOM_HID_BUSY,不管等待多久一直会返回CUSTOM_HID_BUSY。后续上位机发数据,下位机还是能收到的,但是下位机是无法发数据了,这个忙状态没法置空闲。这种情况有朋友碰到过吗,该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USB重新插拔后又工作正常了,不会进BUSY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出现的频率很高,有时候几秒,有时候1,2分钟。

网友A:
你的RX FIFO开的多大,搞的大些。

楼主:
  HAL_PCDEx_SetRxFiFo(&hpcd_USB_OTG_HS, 0x80);
  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HS, 0, 0x280);
  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HS, 1, 0x280);

这个参数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X FIFO开的多大,搞的大些。

感谢感谢,太感谢了,捣鼓了3天,愣是没解决这个问题,您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本RX只有0x80,现在开到0x200就很少看到BUSY了,偶然的还是有,但是已经不会像挂掉一样,接收不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X FIFO开的多大,搞的大些。

硬汉再问个问题,usbhid中断传输1024个字节,上位机接收数据会丢包吗,500us的发送频率,接收1,200帧后可能会丢一个包,丢包频率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再问个问题,usbhid中断传输1024个字节,上位机接收数据会丢包吗,500us的发送频率,接收1,200帧后 ...

这速度不应该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