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FLM编程算法

楼主(2023-04-14):
struct FlashDevice  {
   unsigned short     Vers;    // Version Number and Architecture
   char       DevName[128];    // Device Name and Description
   unsigned short  DevType;    // Device Type: ONCHIP, EXT8BIT, EXT16BIT, ...
   unsigned long    DevAdr;    // Default Device Start Address
   unsigned long     szDev;    // Total Size of Device
   unsigned long    szPage;    // Programming Page Size
   unsigned long       Res;    // Reserved for future Extension
   unsigned char  valEmpty;    // Content of Erased Memory

   unsigned long    toProg;    // Time Out of Program Page Function
   unsigned long   toErase;    // Time Out of Erase Sector Function

   struct FlashSectors sectors[SECTOR_NUM];
};

想问一下这个超时时间是指调用一次ProgramPage和EraseSector函数的时间?还是根据程序大小比如32K,页大小1K,调用32次函数的总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和SW时钟有关系吗?

刚学习这个,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这个的含义应该是等待这么长时间没有响应。如果是函数执行时间那就太受限制了。

网友A:
还是根据程序大小比如32K,页大小1K,调用32次函数的总时间?

toProg和toErase是写、擦一个szPage大小的Flash基本单位的时间,单位是ms。
原理部分Keil算法和IAR Flash Loader相似,可以看IAR这份资料:IAR Flash Loader介绍

网友:
还是根据程序大小比如32K,页大小1K,调用32次函数的总时间?
toProg和toErase是写、擦一个szPage大小的Fl ...

谢谢解答,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968&extra=page%3D1

这个链接的问题能否看一下?

编译了H7的FLM算法文件工程,这个大小不是超过4K了吗?

Program Size: Code=428 RO-data=4256 RW-data=4 ZI-data=0

这个大小究竟如何去设置才算合适?和FLASH的页大小相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