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RTT的函数SEGGER_RTT_printf需要较大的栈空间,如果大家移植RTT开辟的空间不足会硬件异常

楼主(2023-04-15):
SEGGER_RTT_printf会调用下面函数:

局部变量大小是由SEGGER_RTT_Conf.h文件决定:

#ifndef   SEGGER_RTT_PRINTF_BUFFER_SIZE
  #define SEGGER_RTT_PRINTF_BUFFER_SIZE             (1024u)    // Size of buffer for RTT printf to bulk-send chars via RTT     (Default: 64)
#endif

如果大家开辟的空间不足会导致硬件异常:

网友A(2023-06-30):
我一般都是把这里改为静态变量,函数变成不可重入,但是影响很小。同时我release模式是不使用rtt的,发布之后就更加没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这里改为静态变量,函数变成不可重入,但是影响很小。同时我release模式是不使用rtt的,发布之 ...

主是RAM容量比小的芯片容易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2024-08-28):
感谢 我就说系统无端端崩溃了

网友:
这个开大了,需要注意任务堆栈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