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邦文化融资情况良好,欢迎企业前来洽谈__蚕

楼主(2015-08-01):
  亚邦文化融资:她在自己的生活中织下了一个厚厚的茧。

  那是用一种细细的、柔韧的、若有若无的丝织成的。是痛苦的丝织成的。她埋怨、气恼,然后就是焦急,甚至折磨自己,同时用死来对突不破的网表示抗议。但是,她终于被疲劳征服了,沉沉地睡过去。她做了许多的梦,那是关于花和草的梦,是关于风和水的梦,是关于太阳和彩虹的梦,还有关于爱的追求以及生儿育女的梦......亚邦文化融资情况良好,欢迎企业前来洽谈

  在梦里,她得到了安定和欣慰,得到了力量和热情,得到了关于生的可贵。

  当她一觉醒来,她突然明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于是,她便用牙齿把自己吐的丝一根根咬断。咬破自己织下的茧。

  果然,新的光芒向她投来,像云隙间的阳光刺激着她的眼睛。新的空气,像清新的酒,使她陶醉。亚邦文化融资情况良好,欢迎企业前来洽谈

  她简直要跳起来了!她简直要飞起来了!

  一伸腰,果然飞起来了,原来就在她沉睡的时刻,背上长出了两片多粉的翅膀。

  从此,她便记住了这一切,她把这些告诉了子孙们:你们织的茧,得你们自己去咬破!

  蚕,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

  亚邦文化融资情况良好,欢迎企业前来洽谈摘自《语文月刊》

网友(2023-04-15):
高频电路和高速电路;2脚电感和3脚电感

高频电路和高速电路;2脚电感和3脚电感

1.  高频电路和高速电路定义和区别是怎样的?帮忙举例说明

2.  2脚电感和3脚电感区别,多出来那个脚是什么功能?很多美容仪器、医美产品会用到3脚电感作为升压驱动压电换能器。在什么情况下用三脚电感?什么情况要用到变压器?什么情况下用2脚的电感?

网友:
惠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恒流驱动优缺点

惠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恒流驱动优缺点

1.恒流电流I= (VDD * R2 / (R1+R2)) / R3,传感器两端的等于传感器的电阻*I ,对不对?是用哪两端的电阻?

2.这种惠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恒流驱动优缺点?

3.有哪些更好的方法采集这种惠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输出的mV差分信号

网友:
压力传感器参数解读

压力传感器参数解读

谁来讲下这种应变片桥式传感器参数?非线性、重复性、滞后、灵敏度漂移、输出灵敏度、温度补偿原理、蠕变等参数的定义是怎样的?具体如何计算?输入阻抗是那两个脚的阻抗?输出阻抗是哪两个脚的阻抗?

网友:
一键开关机电路

一键开关机电路

用带使能脚EN的LDO+二极管+MCU,代替MOS+三极管+二极管+MCU的一键开关机电路是否可行?两个电路各有怎样的优缺点?
https://mp.weixin.qq.com/s/XjZjzfLv5vyf53hxhhtMDA

网友:
怎么都发在同一个贴了。。。。。。。。

网友:
再说惠斯登电桥输出信号&如何实现高精度测量

再说惠斯登电桥输出信号&如何实现高精度测量

1.(2)全臂(全桥)工作电路:
当电桥中全部电阻接入应变片,应变片发生变化时,R1与R3增大ΔR,而R2与R4减小ΔR
经计算:U0=U*(ΔR/R)-------这个公式中U是传感器的供电电感吗?△R/R具体如何计算?这里有四个电阻

2.桥式传感器是否会输出一个负值,比如S+和S-的差值为负,这样ADC&MCU是否可处理这个负值信号?

3.使用CS32A010是否可以直接采集传感器输出这个差分信号?内部是带PGA放大的,24位ADC;用海芯的HX711更好还是用芯还的CS32A010更合适?需要测量的范围是0-1000g,精度±1g,也就是千分之一的精度误差(0.1%)
欢迎做过珠宝电子秤设计的同仁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桥式传感器实现精准测量的原理,以及应变片实现温度补偿的原理

桥式传感器实现精准测量的原理,以及应变片实现温度补偿的原理

1.为什么四个电阻就可以抵消温度漂移?就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测量?摘自了很多,还是没看懂!

---(来自一个大神的------应变片最大的问题是温度系数非常恐怖,如果直接测量电阻值,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测量是压力还是温度。所以要做成惠斯通电桥,常见接法有三种,最简单的是一个应变片受力,剩下三个应变片不受力只做温度补偿,应变片阻值不表示压力,应变片阻值的差异比例才表示受力,这样三个应变片的温度系数就被消掉了。稍复杂的是两个对侧的应变片受力,其他两个不受力。最复杂的是四个应变片都受力,对侧受力方向相同,两组对侧受力方向相)

---应变片就是测量电阻,但是不能直接测量电阻是因为阻值跟温度变化关系更大,那就用4个应变片组成惠斯通电桥来测试电压,电压差是不同位置应变片阻值的比例差,这样就把温度给抵消掉了

称重传感器一般用金属箔应变片,我上面说的是Cu50、Pt100这些温度传感器也是金属箔传感器,气压传感器因为需要的灵敏度很高,一般是半导体应变片,半导体的温度系数非常的大,20度应变片阻值可能是20k,到了30度阻值就会变成10k,所以直接测量应变片的电阻根本测不出压力,只能测出温度。

以9楼的图为例,用了两个应变片,下面那个受力stressed,上面那个不受力unstressed。阻值分别是Rs、Ru,设R1=R3,电池电压10V,那么不受力的时候V=0。在某个特定压力下,当前温度20度,Rs=21k,Ru=20k,V=10*Rs/(Rs+Ru)-5.0=0.122V。
当前压力不变,温度上升到30度,Rs=10.5k,Ru=10k,V=10*Rs/(Rs+Ru)-5.0=0.122V。
可见通过Ru这个不接受压力,只感知温度的应变片,通过惠斯通电桥的接法,把巨大的温度系数给消除了!

2.意思是应变变除了受力会发生阻值变化,温度改变也会导致阻值变化?具体是如何实现温度补偿的?有四个电阻

3.根据传感器信号输出的公式,岂不是永远都是为0?减数和被减数难道绝对值不一样吗?

网友:
凸点、柱体桥式传感器&梁式桥式传感器

凸点、柱体桥式传感器&梁式桥式传感器

1.同样是四个电阻组成的桥式传感器,为什么悬臂梁或者其他梁式的传感器精度最高稳定性最好?而同样作为凸点、柱体传感器的精度却要差很多?

2.四个电阻是如何温度补偿的?

3.四个电阻架构是如何做到精度更高的?相较于两个电阻构成的传感器

网友:
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1.内层平面分割,整个一层不能再走线;内层如果灌铜/铺铜的方式,还能走一些线,是不是铺铜/灌铜更好用?目前用的是铺铜/灌铜的方式,任何一种都可以是不是?

2.PCB中负片和正片如何理解,通俗的来说

网友:
那个串联的电阻R33 阻值取多少合适?

那个串联的电阻R33 阻值取多少合适?

桥式传感器的阻值是350欧。如果没有加这个电阻,当电位器从0%~100%变化,只有在50%附近时,其调节分辨率是高的,两头都很差,加上串联电阻后,整个0~100%调整的线性都很好,而且也限制了调节范围。不加串联电阻的话,当电位器调到一定位置后,整个传感器都失效了。-------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电池产品线缆屏蔽线的接地问题

电池产品线缆屏蔽线的接地问题

航空插头,电缆屏蔽线一定要接220V市电的地才算是接地?如果是电池供电的产品呢?屏蔽线接电池负极不算接地?

网友:
差分电压还有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附带好处-------差分电压是如何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

差分电压还有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附带好处-------差分电压是如何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

网友:
铁电存储器(FRAM)

铁电存储器(FRAM)
SI和SO都接在了主控MCU同一个IO口上面  怎么回事?SPI和IIC不都是SCK、DIO、VCC、GND  四根线通讯吗?怎么要接那么多脚到MCU的I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50407/145770727244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