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怎么分层显示

楼主(2023-04-15):
比如我要在第二层清除GUI_ClearRect的时候,不影响第一层的显示

网友A:
创建不同的窗口分层管理即可,不同的窗口有不同的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不同的窗口分层管理即可,不同的窗口有不同的回调函数。

如图,图1为第一层,当图2中的球移动时,清除时不会影响第一层。这要创建透明窗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图1为第一层,当图2中的球移动时,清除时不会影响第一层。这要创建透明窗口吗

不需要,处理好回调函数重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处理好回调函数重绘即可

图2中球是一张图片,其实就是移动图片。球会在整个大的矩形内移动。我现在的做法是,创建一个和球一样大的窗口,把球的图片显示在这个窗口上,通过WM_MoveWindow来移动窗口来达到移动球的目的。但是这个做法,有个问题就是在窗口重绘时,清除球的显示区域,会把图1层也会清除,所以我再重绘了一次图的界面。但是因为图2中的球的窗口是一个矩形的,所以会遮住图1层的显示。而我要的效果是球和图1层重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2中球是一张图片,其实就是移动图片。球会在整个大的矩形内移动。我现在的做法是,创建一个和球一样大 ...

发个视频效果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2中球是一张图片,其实就是移动图片。球会在整个大的矩形内移动。我现在的做法是,创建一个和球一样大 ...

如楼上坛所说,方便的话,弄个动态效果展示,猛一下不太理解你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