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未进FreeRTOS前用vportmalloc的问题

楼主(2023-04-15):
在硬件初始化的时候,进入FreeRTOS任务调度之前,给Fatfs文件系统申请内存,想着用vportmalloc来动态申请。我担心会在内存管理初始化之前就进行内存分配,所以大概看了一下vportmalloc函数,发现它会在自己第一次调用时进行初始化。

所以我就直接用了,也不报错。但是我在usbd初始化的时候卡住了,debug的时候发现系统时钟突然不再进中断了,但是会自减,。排除systick初始化错误之后。(我在文件系统初始化之前加延时不会出问题。之后就会卡住。或者把vportmalloc屏蔽也会进systick中断。)

楼主:
我的思路是看看是不是哪里把systick的中断关闭了。

网友A:
在FreeRTOS进入启动任务之前,任何额外操作都不要做,非常不利于问题的排查以及后续新功能添加维护。

所有RTOS正确的姿势都应该是仅创建一个启动任务,启动后在启动任务里面初始化BSP,创建其他各种应用任务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FreeRTOS进入启动任务之前,任何额外操作都不要做,非常不利于问题的排查以及后续新功能添加维护。

所 ...

请问相关初始化也这样吗?如串口通讯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reeRTOS进入启动任务之前,任何额外操作都不要做,非常不利于问题的排查以及后续新功能添加维护。

所 ...

啊?头一次听说
那么在进入启动任务之前,我应该只初始化时钟,中断优先级,系统定时器,sdram吗?
然后其他非必要的外设都放在初始化任务里?拿小本本记下来
另外大大,我遇见一个内存管理的问题,似乎rtos,malloc,以及lvgl等中间层都提供内存管理功能,是用一个中间层管理所有内存好呢,还是分开分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相关初始化也这样吗?如串口通讯任务

对,我们现在新作的uCOS-II,uCOS-III,FreeRTOS,ThreadX,RTX4, RTX5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头一次听说
那么在进入启动任务之前,我应该只初始化时钟,中断优先级,系统定时器,sdram吗 ...

标准姿势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HAL库,MPU,Cache,时钟等系统初始化 */
        System_Init();

        /* 内核开启前关闭HAL的时间基准 */
        HAL_SuspendTick();

        /* 内核初始化 */
        osKernelInitialize();

        /* 创建启动任务 */
        ThreadIdStart = osThreadNew(AppTaskStart, NULL, &ThreadStart_Attr);

        /* 开启多任务 */
        osKernelStart();

        while(1);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这里用作BSP驱动包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osPriorityNormal4
*********************************************************************************************************
*/
void AppTaskStart(void *argument)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1;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tick;

	/* 初始化外设 */
	HAL_ResumeTick();
	bsp_Init();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获取当前时间 */
	tick = osKernelGetTickCount();

    while(1)
    {
		/* 需要周期性处理的程序,对应裸机工程调用的SysTick_ISR */
		bsp_ProPer1ms();

		/* 相对延迟 */
		tick += usFrequency;
		osDelayUntil(tic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姿势

[mw_shl_code=c,true]/*

哦哦,学习了,谢谢大大

网友C(2023-05-18):
引用 网友A:
在FreeRTOS进入启动任务之前,任何额外操作都不要做,非常不利于问题的排查以及后续新功能添加维护。

所 ...

时钟初始化 也需要在rtos任务里吗。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C:
时钟初始化 也需要在rtos任务里吗。

freertos自己会初始化嘀嗒时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