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成本较低的较高精度测距模块

楼主(2023-04-17):
可检测距离在3m左右,要求误差毫米级别

网友A:
这个搜集下各个厂家的TOF方案看看精度如何。

网友B:
什么样的光照条件? 单目视觉方法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光照条件? 单目视觉方法试过么

光照环境很复杂,最开始和老师讨论的就是单目视觉,但是老师说不一定准,给pass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搜集下各个厂家的TOF方案看看精度如何。

请问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照环境很复杂,最开始和老师讨论的就是单目视觉,但是老师说不一定准,给pass掉了

单纯测距离的话,视觉的确挺难,但是视觉可以带姿态

网友C:
超声波可以试试。3米和倒车雷达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可以试试。3米和倒车雷达的差不多

谢谢!我也比较偏向超声波,但是精度不够,正在尝试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