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获取滚动条最大滚动值的函数吗

楼主(2023-04-17):
如何获取滚动条的最大滚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OLLBAR_GetNumItems

这个返回的值是像素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返回的值是像素值吗

获取总项目数和总宽度,比值就是像素数。

网友B(2025-05-10):
请问能设置按下滚动条两端按钮时窗口的滚动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设置按下滚动条两端按钮时窗口的滚动值吗

这三个都试试,看看那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