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3-04-17):
求助usb通信方面问题,PC端做HOST,arm开发板(linux)做device。PC端通过QT的libusb发送数据到arm,从机采用QT接收数据,能否实现,若可以实现,该采用哪种方式?

网友A:
QT是GUI,不能接受数据。

你要整个USB HID,CDC之类的通信协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是GUI,不能接受数据。

你要整个USB HID,CDC之类的通信协议实现。

PC端 用的是 libusb  arm那边做hid的话可以通讯吗?我这个目的是一般会下载一个大小差不多3-5M的程序下来
假如用CDC转串口,PC端更改串口为 libusb驱动,发送数据没问题,但是arm这么接收数据没办法用qt的readAll函数,只能用 open 和read 去读取。可以用readAll去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