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相同程序在开发板上和自己画的板子上运行速度不一样

楼主(2023-04-17):
照着开发板画的电路图,有波形发生和采集功能还有显示功能,焊好以后波形发生功能没有问题,但是显示屏一直不显示,后来烧录LED闪烁的程序发现相同程序在开发板上和自己的板子上闪烁的速度不一样,怀疑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显示屏无法显示,使用的晶振相同,程序是安富莱1带示波器的电容屏版本,电路图如下,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用的那个程序测试的,看看芯片工作到正常的主频168MHz没。

网友B:
晶振了?一样吗?

网友C:
81脚 125脚的电容换成4.7uf的试试

网友:
极有可能没有正常起振

网友D:
从pcb上看,这个晶振的线走的不好。 pcb走线需要闭合回路的面积尽可能小。 但是原因可能不是这里,st的mcu对pcb的布线要求倒是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程序测试的,看看芯片工作到正常的主频168MHz没。

用v5配套例程里的GPIO跑马灯测试的,在V5板子上就是按正常的时间闪烁,但是新的这个板子闪烁间隔慢两倍左右,如果晶振没有正常起振的话,板子也是可以正常烧录程序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程序测试的,看看芯片工作到正常的主频168MHz没。

请问在哪里看工作时候的主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了?一样吗?

都是25M,只不过型号有所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脚 125脚的电容换成4.7uf的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pcb上看,这个晶振的线走的不好。 pcb走线需要闭合回路的面积尽可能小。 但是原因可能不是这里,st的mcu ...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里看工作时候的主频呢

芯片有个管脚,叫MCO,可以设定为输出主频的几分之几。
你这个现象很像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芯片自动用的内部8MHz的HSI。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里看工作时候的主频呢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
查看系统时钟的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fromuid=18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