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 DMA屏幕显示重影 H743中

楼主(2023-04-17):
各位大佬,我的屏幕是320x240的分辨率 显示为啥有重影,参考汉哥的st7789,不过我的SPI发送位宽32bit,spi dma刷新屏幕重影。spi配置如下,显示成了这样,麻烦告诉下哪里有问题哇

网友:
截图不是很清楚,把你的配置代码贴出来下

楼主:
汉哥,配置程序如下

spi.c

LCD_ScreenDisplay.c

楼主:
spi配置如下

spi.c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08FJp2efs2tnXfewTmFoA
提取码:36f1
整个工程麻烦汉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08FJp2efs2tnXfewTmFoA
提取码:36f1
整个工程麻烦汉哥看下

你们公司电脑工程是不是有加密,我这边打开是乱码

楼主:
刚弄好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g9v4RaEHVqPb6V-eFAUA
提取码:vso5

网友:
你用的是SPI1吧,看你的工程

SPI位宽和你的DMA位宽配置不一样。

楼主:
用的是spi1 ,spi1的datasize是32bit,DMA也是按照1个字发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pi1 ,spi1的datasize是32bit,DMA也是按照1个字发送的

问题应该就是在这里了,你把位宽统一下。

楼主:
这样配置了还是重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配置了还是重影

这样,你直接使用我们的代码测试,仅修改下IO,试试是否正常

楼主:
是正常的,仅修改IO的话,然后我spi1配置成32bit,四次突发,DMA传输按照四字节发送就不正常了,因为我的屏幕是320x240的所以想DMA搬运一次发四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常的,仅修改IO的话,然后我spi1配置成32bit,四次突发,DMA传输按照四字节发送就不正常了,因为我的屏 ...

这样的话,要注意这个问题。

STM32H7的SPI DMA配置时,SPI硬件FIFO,DMA突发设置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944&fromuid=58

楼主:
和bsp里的配置一样,就可以,spi datasize 16,FifoThteshold为04,DMA突发四次,是可以的,现在我spi1 datasize为32bit,fifo的阈值配置成02,DMA传输配置还和你的一样,结果就是重影